楼主(2010-06-20):
你能用一个按钮开关和若干个中间继电器组成单键启停电路吗?请不要用PLC来设计。
  • 下载积分:+2(raoshili) 兄台在这有理了。
  •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三人行必有我师!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原先做过 好像要三个还是四个继电器了,不记得了
    现在谁还用这电路,一点都不实际

网友B:
    好难呀,花了四分半钟才画出来

网友C:
    这有什么难的

网友D:
    做得出,用三个中间继电器那个,虽然理论上因先断后合而不能实现,但实际接了(一定得一样的继电器),可行

网友E:
    用同一类型的继电器,因机械性能不可能完全相同,会误动作。LZ还是少浪费脑细胞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可以,请看 LD X0          OR M1    ANI M2     OUT M1               LD  XO      AND M3     OUT    M2          LDI   X0    AND  M1    OR  M3     ANI  M4    OUT   M3     LDI  X0    ANI  M1    OUT   M4
    LD  M1  OUT  Y1             X0为双常闭和双常开复归型按钮,  M1 ——M4 为中间继电器       Y1 为接触器  控制负载,     由于没有安装画图软件,请自己去写成梯形图,再转成电气原理图,经过本人的实践证明,的确可以用此例子

网友G:
    简单得很就是不稳定触点一有问题就崩溃了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同一类型的继电器,因机械性能不可能完全相同,会误动作。LZ还是少浪费脑细胞吧、

    这有何难?不要以为你不会的,别人都不会!
    哥,你不是个传说!有深厚的功底!
  • 下载积分:+3(xiaoqizi)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szzhang001) 感谢分享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楼上的 这图 可以实现单按钮启停

    不过实际设计中 确实没见人这么设计过......估计不可靠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我做过这道题,控制三台电机顺序启动,而后,顺序停止。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没有何意义,不可靠呗。
    只是讨论,实际中运用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有何难?不要以为你不会的,别人都不会!
    [/quote
    用这做设备,凭你的能力该炒老板的鱿鱼。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 这图 可以实现单按钮启停

不过实际设计中 确实没见人这么设计过......估计不可靠吧

可不可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三个继电器,1个按钮和线就能完成的,图都贴上来了,能不能实现,一看便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有何难?不要以为你不会的,别人都不会!

你是人才!会这个!。。。。。。,电工手册上到处有!

网友L:
菜鸟含泪飘过,看得不是很明白,刚学习

网友M:
8楼,启动可以,再按能停吗?
是可以的,不信可以动手做一下。

网友N:
8楼发的ka2不起作用。

网友O:
呵呵
牛 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P:
我用过,两个中继。相当稳定,和两个按钮用起来根本没区别。说不可靠什么的自己回去研究研究,其实很简单的,
自学

网友Q:
鄙人觉得八楼的电路很好,没什么问题,你要不信你就把按钮按着不松分析一下动作过程,把把按钮松了,看一看电路状态,再根据现在的状态再按下按钮去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首次按应该是KA1一直得电,使得KA2不可得电,然后让KM自锁,即便松开KM也一直有电,在KM有电的基础上,再次按,那么KA2就会一直得电。本人觉得 没什么问题,不存在机械什么别的问题,也不存在不稳定崩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人才!会这个!。。。。。。,电工手册上到处有!

你凭什么说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要相信别人,不要对什么都怀疑,我觉的这哥们有能耐,老板该加薪!
有的哥们甚至连这图都分析不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N:
8楼发的ka2不起作用。

KA1在KM断开的时候按下SB起启动作用,KA2在KM闭合的时候按下SB起停止作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R:
可以的如图
呵呵,你搞过继电器吗?你这图根本是无章法可言,无路可走啊!

网友R:
如果是用直流来接的话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上一支二极管效果会更好一点

网友S:
有空要试一下8楼和24楼的方法,如果真的稳定可靠的话,那就给我一个大启发了,在此先了。
24楼的肯定不行!

网友T:
请问楼主。8楼的KAI和KA2的自锁触点是不是可以不要
你说的对,可以不要。厉害!
  •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感谢分享

网友U:
    24楼的是把8楼的倒过来改个位置画的,还没画好,把一个常闭画成了常开,结果是根本就不动作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V:
    楼上的图是不是有问题呀,这怎么工作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V:
    请问24楼的SB闭合后KA1或KA2如何得电呢

网友W:
    很简单的问题,不会是应聘考试出的题吧。

网友X:
    恩,那天我就出这道题

网友Y:
    SB按下去停止。SB按下去不放不又闭合了吗?人手反应不过来的
    按下去不放没关系,会反转前一种状态至你放手。

网友H:
    引用第27楼raoshili于2010-06
    -23 23:37发表的  :
    请问楼主。8楼的KAI和KA2的自锁触点是不是可以不要

    KA1和KA2的自锁是必须要的,因为接触器的触点是先断后合,动作的一瞬间是先断开常闭,再闭和常开。
    若不要KA1的自锁会是这样的情况:按下SB,KA1通过KM的常闭触电得电,KA1得电后KM通过KA1的常开触电得电,KM1得电后会先断开自己的常闭触点,再闭合自己的常开触点,而在KM动作的一瞬间KA1会因为KM的常闭断开而失电,KM也断电,这样KM和KA1就不停的动作,而且速度非常快,不能正常工作。
    那种现象就像电源线通KM自己的常闭点再接到自己的线圈一样的效果。
    不信的话我们打个堵,你输了就直接给我10分。
    尽管我没有接过这个电路试过,但我通过分析相信这哥们的话!大家不要吝啬,拿起评分权给他加分。
  • 下载积分:+1(zfs5492801)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zzhang001) 牛!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Z:
引用 网友H:

    KA1和KA2的自锁是必须要的,因为接触器的触点是先断后合,动作的一瞬间是先断开常闭,再闭和常开。
    若不要KA1的自锁会是这样的情况:按下SB,KA1通过KM的常闭触电得电,KA1得电后KM通过KA1的常开触电得电,KM1得电后会先断开自己的常闭触点,再闭合自己的常开触点,而在KM动作的一瞬间KA1会因为KM的常闭断开而失电,KM也断电,这样KM和KA1就不停的动作,而且速度非常快,不能正常工作。
    那种现象就像电源线通KM自己的常闭点再接到自己的线圈一样的效果。
    不信的话我们打个堵,你输了就直接给我10分。

    KA1和KA2的常闭互锁是不是可以省略掉啊?SB下边的KM常开和常闭不是已经达到互锁功能了吗?我用的中继经常都是MY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KA1和KA2的常闭互锁是不是可以省略掉啊?SB下边的KM常开和常闭不是已经达到互锁功能了吗?我用的中继经常都是MY2的。。。

    呵呵,用MY4多不了几个钱!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A:
KA1和KA2的常闭互锁是不可以省略掉。
要是按钮多按一会儿就会再启动了
xuehi

网友AA:
写错了是KA1和KA2的常开自锁是不可以省略掉。KA1和KA2的常闭互锁也是不可以省略掉

网友AB:
1、用硬件:可用三个直流中间继电器,一个电解电容(200uF)J及一个电阻组成。按钮选用有两组常开常闭,三个继电器命名为J1、J2
     J3,按钮为K,电路连接是这样的:(1)J1的线圈一段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接J2的常闭触点一端,常闭触点的另一端接按钮K,K的
   另一端接电源的地,再用JI 的一组常开触点与按钮K 并联。(2)、J2线圈一端接电源+,另一端串接J3 的常开触点,再串接按钮K,再
   接地,(3)、J3与电解电容并联,电解的正极接电源+,负极接电阻,电阻另一端接按钮K的常闭触点,再串接J1 的常开触点,J1的
   另一端接地。请按上述说明画出线路图。
       动作原理:接通电源,J1、J2、J3皆未导通,此时按下按钮,J1支路的J2 触电闭合,故J1 通电且自锁,J1保持通电状态。而此时
   J2 支路由于其J3的触点断开,故J2 未导通。J3支路在按钮抬起后,由于其J1触点、K的触点皆已闭合,支路导通,但由于J3线圈并接
   电容,J3 需延时一段时间方可导通。再按按钮,J2支路由于其J3触点已闭合,J2通电,J2的导通,使J1断电,J1的断电又会使J3断电
   该电路稳定动作可靠。
2、用PLC编程:可选用RS触发器完成:RS的S 的输入口接按钮K的常开点串接RS输出点的常闭点,RS的 R 的输入口接按钮K的常开点
   串接RS输出点的常闭点,即可实现你要求的功能。当RS反转时,RS输出点的触点开关的动作时间比RS的触点开关的动作时间滞后,
   可确保动作可靠。

=
你这是干嘛?摆迷魂阵?

网友AC:
不就是一个ALT 指令吗,参见三菱编程手册 P252 的例子。

网友AC:
3年前我们到一家日资企业面试,就被考过这一题,没啥呀,三菱和台达PLC 都有这个指令。面试电气工程师要你做编程的,考核你对PLC应用指令掌握的熟练程度。

网友AD:
24楼的根本就不行,没有动作

网友AE:
8楼的图就可以实现,我早在二年前就用在工厂当中了.

网友AF:
设计的很好,佩服,不过由于触点过多,出现故障的几率很高并不是很使用。

网友AG:
真的奇怪了,这图我也接过,一般情况下停不了,除非第二次按的时候很快。说明:我用的6个一样的新的欧姆龙MY2的作3个MY4的。DC24V。几个老师傅当时就得出了一个不稳定的结论,我也没深究。有人说在用这个电路,我就搞不懂了。不知有没高人指点一二。
心静 思远

网友AH:
读技校的时候试过,确实可行。稳定可靠

网友AG:
有兴趣试一下这图

网友AI:
用继电器还是考虑下。用plc还是可靠的。

网友AJ:
现实不太可能用 但是用在PLC上还可以

网友AK:
用个双稳态电路不就解决了,经济又可靠.

网友AL:
8楼的图片确实可以,分析以后比较可靠,辅助触点用的比较多故障率高

网友AM:
8楼的图没看出有错误呀

网友AM:
引用 网友R:
可以的如图

和8楼的区别就是你的KA1那得KM不能是常开点吧,要不KA1怎么能通,还有就是貌似图也没这么画的吧

网友AN:
用PLC简单

网友AO:
没有实际意义,很少有厂家会才用的。

网友AP:
可以实现的

网友AQ:
   这个算经典的东西    我收藏已久啦.........  今天重出江湖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H:

KA1和KA2的自锁是必须要的,因为接触器的触点是先断后合,动作的一瞬间是先断开常闭,再闭和常开。
若不要KA1的自锁会是这样的情况:按下SB,KA1通过KM的常闭触电得电,KA1得电后KM通过KA1的常开触电得电,KM1得电后会先断开自己的常闭触点,再闭合自己的常开触点,而在KM动作的一瞬间KA1会因为KM的常闭断开而失电,KM也断电,这样KM和KA1就不停的动作,而且速度非常快,不能正常工作。
那种现象就像电源线通KM自己的常闭点再接到自己的线圈一样的效果。
不信的话我们打个堵,你输了就直接给我10分。

正解

网友AS:
图纸上的方案可能会出现连击或者一次不能吸合的现象吧?楼上讲的不错

1162859666@qq.com

网友AT:
这个太简单了,来点深的吧,单按钮控制五台电机起停如何做?N台又如何?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这个太简单了,来点深的吧,单按钮控制五台电机起停如何做?N台又如何?

这个的话也不是很难,只是在一台的基础上加多继电器的问题,大家互锁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AV:
用同一类型的继电器,因机械性能不可能完全相同,会误动作

网友AW:
用这个电路在实际中作法太不经济了当个考题还可以

网友AX(2010-07-22):
不如用个旋转开关来的方便!

网友AX:
而且要考虑安全因素,防止误动作伤人等!

网友AX:
一个按钮控制启停,无法确保安全!

网友AY:
我用cxp1.的软件上传到pcl上后,pcl没有输出,怎么办。

网友AZ:
6楼可行

网友BA:
引用 网友R:
可以的如图

你的此图根本不能成立,老大,做人要讲实际啊!

网友BA:
8楼,如果KA1和KA2用自锁触点的话,按第二次按钮KA2不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