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N PLC不能与电脑连

楼主(2010-06-20):
我手上有好几个个PLC FX0N就是连不上电脑,FXIN FX1S FX2N都能连上,我用的是SC-09,不知道其他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SC-09不行。换SC-11就是了

网友B:
是不是你数据线不行哦?

网友C:
换低版本的编程软件看看。或者是PLC的问题。
曾经遇到过新的PLC,外表的标签包装和正版三菱的一样,用FX-WIN3.30的和,GPPW8.86的都不能连接。用GPPW8.52的可以连接。怀疑是PLC的原因。最后卖的也承认,是深圳那边假冒的,并非是真正的日本的三菱。

网友D:
换低版本的编程软件看看。或者是PLC的问题。
曾经遇到过新的PLC,外表的标签包装和正版三菱的一样,用FX-WIN3.30的和,GPPW8.86的都不能连接。用GPPW8.52的可以连接。怀疑是PLC的原因。最后卖的也承认,是深圳那边假冒的,并非是真正的日本的三菱。
还有假的哦!还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