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不知哪位大侠有三菱A1SJ73S21N和A171MBF模块的相关资料?
请不吝上传,谢谢帮助!

网友A:
A171MBF:一个总线接口模块,没找到详细资料
A1SJ73S21N这个型号不对?

楼主:
1. A1SJ73S21N

2. A1SJ73S21N的SSCNET接口

3.A171MBF

网友A:
看架构是运动CPU,估计相当于A172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架构是运动CPU,估计相当于A172CPU!

差不离,但它不用于控制运动系统,只是与A172用SSCNET通讯!

网友A:
A171MBF:一个总线接口模块..................这后面接的是基板吗?

楼主:
后面接的SSR基板,用于控制加热系统。这SSR基板好像是厂家自己开发的。

网友A:
应该不是!可能主基板IO插槽不够,才要加扩展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可能主基板IO插槽不够,才要加扩展基板。

确实是厂家自己开发的板子。
整套系统控制100多块加热装置,而每个SSR板上面只能带8个加热器,所以就通过这个A171MBF插到SSR板上,再将SSR基板一个个串下去。
SSR板上面有DIP开关可以设置地址,所以想看看这个A171MBF的说明书看看如何进行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