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高手指点三菱变频器出现OC1怎样解决

楼主(2010-06-20):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740-5.5k 只要一运行就出现OC1 故障,在空载的情况下也是一样,我把电流检测输出切断故障依旧,请高人指点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检查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和电机绝缘,或者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