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NT631C触摸屏程序下载求助

楼主(2010-06-20):
新手第一次接触欧姆龙触摸屏不懂如何下载程序,实在太难搞,请欧姆龙高手帮忙帮忙,谢谢大哥。

网友A:
先找本手册仔细看一下!这个是需要对屏幕设置下才可以的!先将屏幕设置为传送模式,然后再操作软件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参考手册后已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