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鐘問題

楼主(2010-06-21):
三菱A系列PLC怎樣使用時鐘程式來控制程式運行,請提供幫助.急!!!!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会一点点梯形图编程,但往往都不怀好意,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那只能说明你没看书,这种问题别人也不会回答你的,提醒你一点,如果自己没把握,就不要去动正常运行的PLC.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上图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