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据的保存

楼主(2010-06-21):
各位兄弟:
小弟现在求教个问题:我现在要输入一个数据,就比如在文本显示器中输入100,对应的地址为VW0,当在下一次PLC开机时,还是100, 或者过几天开机时也是100
也就是说我在显示器中输入的数据到PLC 不论PLC的开机或关机都不变
只到重新输入之后才变;
用掉电保持怎么设置啊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 求教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A:
系统块——断电数据保存。
Regards

网友B:
在创建DB数据块时,将100设成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