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 怎么在winCC中引用时间变量

楼主(2010-06-21):
各位大神 我是新手 刚到公司里 最近想尽快拿下winCC
我要编辑一个 实时曲线的画面
在曲线控件的动画链接里 选择了数据链接 选择了趋势1 打算在X轴里添加一个时间变量 不知道该怎么做
听说得编写脚本...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步棸啊???

网友A:
可以在系统变量里读到时间变量。不过过程值的归档是不需要读时间变量的。

网友B:
对,过程归档曲线不需要时间读取,在X轴只需要做时间的分度调整!
要读取时间可以在变量结构中添加系统变量!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再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