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PLC能否使用步进顺控指令

楼主(2010-06-21):
请问名位高手,Q系列的PLC能否使用步进顺控指令,如何在GPP上进行编程?谢谢。

网友A:
Q系列比克使用步进顺控指令,请使用SFC(顺序功能)进行顺控编程。
Q系列有专用的SFC编程手册,您可以去参考。
Regards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2010-09-01):
请问高手们,有什么线可以转换USB接口为RS232串口呢因为有很多种PLC都无法与USB 接口通信,而且触摸屏也没有办法通信。

网友B:
买条USB转232接口的东东,在电脑城里可以找到。插到电脑上装驱程就可以找到有232的装置。

QQ:84818626

网友B:
在Q系列的SFC程序功能还比顺控程序还好用,功能还强,而且PLC运行周期短很多,我也在用,还可以把程序分开来写,容易管理!!

QQ:84818626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Q系列GGP编程软件中如何进行组态呢?谢谢回答。

网友C:
呵呵,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