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极管,电灯,220V交流电源组成的串联电路,电灯亮度会有变化吗?

楼主(2010-06-21):
一个二极管,电灯,220V交流电源组成的串联电路,电灯亮度会有变化吗?请问各位专家?

网友A:
应该不会亮吧!!!!!

网友B:
自己做个试验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当然亮了

网友D:
亮一半,因为二极管穿在电路中起到半波整流作用,所以在灯泡上面只有110V的直流电压。

网友E:
!
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多少!要大于你的反向电压!
如果大于!电灯是会亮的!如果小于!二极管是会被击穿的!但击穿后就会全亮!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同意7楼

网友G:
电压还是220V,信不信由你。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当然会亮,不过会变暗,

网友I:
0.45的亮度。

网友J:
电压还是220V,不过,有一半的时间没有电。
也就是说,灯丝应该达不到设计的温度,结果就是亮度不够。

网友K:
频闪明显亮度变暗---橘红色

网友G:
原理探讨:220V是正弦波,加二极管后有一半的波被滤掉,频率仍是50HZ,电压没变,电灯为纯电阻,人眼识别频率约10HZ(我瞎猜),电灯亮度不会变,个人观点,如果错了,别扔砖头。本人洗耳恭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L:
是白炽灯泡吗?半波整流电压是220的0.45倍灯泡是不会太亮的

网友M:
明显变暗,应该半功工作,做为普通维修的工作灯比较好.

网友N:
这个问题有怎么多答案。呵呵,其实只是灯接在电源电压的0.45电压值。频闪比较明显,因为频率减半了。

网友O:
电压还是220V只不过只有半个周期的正弦波,如果你的二极管功率不够高,那肯定会击穿,要不亮要不不亮。即使只有半个波,但因为50HZ的工频,时间很短0.02S,超出了人眼的分辨频率。你是看不到变化的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P:
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Q:
如果用白只灯会减少亮度。
如果用其它日光灯或节能灯,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R:
暗一些 还有点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