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横河PLC与VB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本人现场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该项目下位机是横河PLC,上位机是用VB开发的一个界面,电脑用触摸电脑。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如果PLC报错,再触发屏幕命令,会造成横河PLC内部所有I点置1,所有L点置1。这样的现象也不是经常出现,比较随机,请有经历类似问题的大侠们帮我分析下是PLC的原因还是上位机VB写的通讯驱动的问题,谢谢!

楼主:
,看来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问题啊,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忙!

网友A:
横河PLC一般仅用于横河DCS中,上位机VB和横河PLC都不详细描述,怎分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各位在设计程序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现象,就是用VB作上位机,驱动自己写会不会有可能出现将所有位都置1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