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 226型PLC最大能运行多少KB的程序

楼主(2010-06-21):
--------------------------------------------------------------------------------
S7-200 CPU 226型PLC最大能运行多少KB的程序,也就是说它最多能装多大的程序,我现在有一个程序大概为24KB,能运行吗?
如果扩展存储卡,怎么扩展,能扩展到多大?

网友A:
放弃在线编辑功能,你大约可以获取24K的存储运行空间,不放弃在线编辑功能,你仅能获得16K。

楼主:
谢谢你 加存储卡的 是否因程序太大影响程序扫描时间 QQ号327353480

网友B:
加存储卡是不能扩展程序的存储空间的。

网友C:
226的CPU最大存储容量为24KB,所以你的程序太大了,不可能运行。
另外,S7-200的PLC不能扩展存储卡。

网友D(2010-07-24):
CPU226最多可运行24576字节的用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