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锁机

楼主(2010-06-21):
三菱A系列PLC怎樣編寫定时锁机程序

网友A:
又是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这种问题就不要在这里问了,没有人会告诉你,只能自己琢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如果你会写程序,这样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如果你不会写,别人告诉你了你也不懂.呵呵
QQ:532904130

网友C:
PLC有时钟的
当时间等于或者大于指定的时候, 就让输出全停止即可

网友D:
心态心态

网友E:
用PLC内部计时器和计数器功能设定你所需的时间,时间到切断所有的PLC输出就行了, 为了方便你可以在计数器上加个复位输入,输入点可以设置为你所使用到的几个按钮同时按下输入复位, 机台又可重新运行.便于操作.

网友F:
别想了锁不住的......

网友G:
不安好心,你是经商的还是搞技术的?

网友H:
花拳秀腿 没什么意思

网友I:
你锁得了这个,还能锁得了那个吗?不要整天来想这些东西,你越这样想锁,那么别人越要搞你的东西,你既然会写出运行程序来,那这个自然也会写呀.把心思多放在把设备技术提高创新上面吧.

网友J:
支持楼上几位。你能锁人家就能解,没用。还吧客户关系弄僵。程序,触摸屏画面直接给各户。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K:


网友L:
我不知道怎么又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我和你说吧,我在工作搞设备管理的,我们公司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触摸屏,PLC,都是没有密码的。接线图非常清晰。
也就是说,要仿得话,是非常容易的。
我也和他们的工程师很熟悉,别人说过一句话:我加了密码你们如果要破的话,肯定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干脆不加了。
这密码形同虚设。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你能锁人家就能解,没用.     踏实点吧。

网友N:
没用.     踏实点吧。

网友O:
用计时器都可以做啊,很好做啊,再看我的威望是多少

网友O:
三菱PLC做了也没用的

网友O:
三菱PLC做了也没用的,要用3UPLC才行的

网友P:
没必要锁

网友Q(2010-08-07):
引用 网友I:
你锁得了这个,还能锁得了那个吗?不要整天来想这些东西,你越这样想锁,那么别人越要搞你的东西,你既然会写出运行程序来,那这个自然也会写呀.把心思多放在把设备技术提高创新上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