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1PG坏了没有备件能用FX2N-1PG替代吗?

楼主(2010-06-21):
各位高手:FX-1PG坏了没有备件能用FX2N-1PG替代吗?(PLC主机是FX-48MR)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你的PLC是2系的吗?

网友B:
可以,FX1N没有48MR,48MR应该是FX2N的,那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FX1N没有48MR,48MR应该是FX2N的,那么就可以
哥哥,不是2N的,是FX-48MR,是已经停产的老机型。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不能,它们不兼容

楼主: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因为模块坏就要连PLC都换掉?

Email: hfzw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