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三菱Q系列PLC与三菱FR-D740-7.5KW变频器通讯控制问题

楼主(2010-06-21):
各位好;
目前我想用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Q系列PLC来调节12台三菱FR-D740-7.5KW变频器频率,请问用PLC应选哪个模块?好像变频器只有一个PU接口。能不能提供详细的制作方式和编程及调节方式。谢谢来!

网友A:
QJ71MB91或者QJ71C24

楼主:
QJ71C24N,和变频器12台通讯。那位大哥会的请帮忙提供一下。小弟请客吃饭

网友B:
如何经济允许的话,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吧,程序也比较简单,控制方便!

网友C:
J71C24N-R2通信摸块与IAI控制器SCON-C-601-NP-2-1通信程序怎写?主要是能将IAI中的位置数据能通个HMI来更改。那位大哥知到啊,说下,或有相关资料,谢谢,517832983QQ.com

网友D:
用CC-LINK来做,主站放块QJ61BT11,变频器用三菱E740,装个link 小块,型号是:FR-E5NC
每个变频器是一个站。
编程就简单了,这样的话。
下载积分:+4(jonnyhsieh) 認同

楼主:
好像E 系列的变频器停产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