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LC程序修改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公司新来了一台入纸机用的是三菱PLC,威盛人机界面。没用多久,控制杀车那个端子Y3(继电器)由于动作过于频烦烧坏了,我本想换个端子Y14(有空的)。但是我通过修改程序后(把所有Y3改成Y14后)。手动还是Y3输出(手动控制是人机界上面控制的)。自动时是Y14输出。始终修改不了,不知什么原因,那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可能人機上的按鈕,直接用Y3.

网友B:
1楼讲得对,应该是人机上直接Y3输出,你要改人机相对界面的属性。

网友C:
跟人机有关是肯定的。不配合。

楼主:
是的 人机界面上直接设的Y3,谢谢!

网友D:
人机没设置Y3,是不是设置M对应Y3,修改一下

网友E:
直接加LD Y3
OUT Y14
工控组态

网友F:
7楼说的对!!

网友G:
不错,这样不用修改人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