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1):
请问 各位高手  做屏一定要会C语言吗?
比如威伦屏和 FX1N-14MR 通讯  我能直接用威伦屏把数据写到PLC的数据寄存器(D)里吗?

网友A:
不用。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协议,厂家已经做好了,只管使用就可以了。对应号地址就行。

可以直接用屏把数据写到PLC的数据寄存器里。这是最基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