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刚开始好用,时间越长越不好用。

楼主(2010-06-22):
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新程序刚开始好用,时间长了就不好用了。PLC有没有内存漏洞之说。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A:
是不是程序加了计时动作事件。

网友B:
PLC还没有听说内存漏洞这个说法。虽然确实有的PLC存在设置缺陷。

网友C:
不会是PLC的硬件问题,应该是程序设计上的缺陷吧!

网友D:
PLC的内存控制很严的,不可能有内存泄漏。
看看是不是中断过多吧。
更大的可能是外部的原因,老化、漏电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