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防雷措施

楼主(2010-06-22):
我换用的是LS的K7M-120S系列的PLC,才半个多月,可能就被雷击坏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楼主jxcxping于2010-06-22 07:29发表的 请教PLC防雷措施 :
我换用的是LS的K7M-120S系列的PLC,才半个多月,可能就被雷击坏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PLC的接地,不要接.

网友B:
给PLC的电源前加滤波器,台湾永鹏电子的滤波电源就比较好用。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C:
工作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