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电磁阀?

楼主(2010-06-22):
问个问题,我们老大叫我寻找一种电磁阀.
用来控制真空压缩机出气的,因为大家知道的.开真空机时,要先开机,再开阀门.
关机时,要先关阀门,再关机.
但总有人开关机时搞错的.
所以我们要搞成自动的形式,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很大的电磁阀.接在直径3寸(大概75mm)的直径上的管路上面.
有的话请提醒下小弟,或者有供应商直接联系我也行.
13751762982 小弟姓刘!
谢谢各位~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用个气缸来控制阀门手柄

网友B:
不是有电动的阀门吗
这样不都好控制了
下载积分:+1(mechatronics)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里有你需要你自己好一下
http://www.shjgfm.com/
很感谢.

网友C:
流量控制电磁阀
谢谢!谢谢!

网友D:
用气动阀门

网友E:
可以自己加工的,使用一个40X50的气缸做一个就可以了,原理就是使用气缸拉动一个挡板就可以了.要想知道开关的状态可以使用磁石气缸

网友F:
我们用气动球阀,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G:
应该是电磁先导阀,宝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你想要多大的都行,有气动蝶阀呀.它是用电磁阀控制阀门来关闭管道的.

网友I:
简单的思路就是 装个单向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