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初学者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小程序有错误吗?

楼主(2010-06-22):
要求:开机时先启动引风机10S后启动鼓风机
停机时先停鼓风机5S后再停引风机
X0启动按钮 X1停止按钮
Y0 引风机 Y1鼓风机

网友A:
你的程序将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当执行一次后,由于M0属于自保状态,将导致T1持续输出,从而X0将在第二次输入时被屏蔽。
综上原因,你的程序将只能执行1次,第二次执行时,请将PLC打到Stop状态,然后在Run。
Regards

网友B:
1楼正确。
可加个信号,在停机后使M0复位。

楼主:
可以在后面直接加一句当y0的下降沿到来时RST M0吗

网友C:
1楼的说法完全正确,也可以在M0的自保电路中串T1常闭点,T1的延时是5秒,不是
50秒

网友D:
有问题 只能正常一次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楼主:
额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