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型PLC最大能运行多少KB的程序

楼主(2010-06-22):
FX2N型PLC最大能运行多少KB的程序,也就是说它最多能装多大的程序,我现在有一个程序大概为24KB,能运行吗?

网友A:
內藏8K STEPS RAM ,最大可達16K STEPS[含註解]
可能要使用FX3U/FX3G才夠.

网友B:
你说的KB我不知道是属性中看到的参数还是什么,总之,FX2N最大只有8K步程序,FX3U是16K步

楼主:
我说的KB是属性中看到的参数

网友C:
楼主打开程序,看一下程序的步数就知了,

网友D:
2n所说的k是步也就是8000步程序,不知道楼主所说的24KB是你的程序容量还是程序步

网友E:
家大,不行吗

网友F:
最大8K步

网友G:
你程序是24K步数不一定超限,FX2N应该是8000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