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2AD模块电流输入怎么接线啊。高人指导下

楼主(2010-06-22):
问题如题。。。先在这谢谢啦,按特殊模块手册里的方法接,读不出数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VIN,IIN短接接+,COM接-

网友B:
你看看你的线有没接好,程序里指定的模块号和实际的安装位置是不是对应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问题自己解决了。再再2AD的com端接电线到开关电源的com就好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