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2):
请各位朋友前来支招:
    准备勇QD75MH模块走一把马鞍曲线。用两轴的做。
    轴1做角度控制(0-359.99999),轴2做长度控制,单位mm。
    这个不使用内部联动(插补功能没有我想要的曲线)。我根据公式由角度计算出当前轴2应该在的位置,轴2根据这个差距来做位移。
    但是运行效果奇差。用SFC写的PLC程序,扫描时间仅1.9ms。但是电机的动作还是断断续续(我做的就是步进式运行,但是这么短的运算周期应该看不出停顿才对),问三菱的技术支持,说是PLC与模块之间的通讯耗用了长的时间,所以无法进行近似连续运行。
    各位有没有过类似走法,能不能构成连续运转,至少是看不出停顿的现象?

网友A:
使用三菱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有使用YASKAWA MP2300 做曲線運動,效果真的是棒極了.

要不然就使用NC控制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可能三菱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有使用YASKAWA MP2300 做曲線運動,效果真的是棒極了.

要不然就使用NC控制系統

我看过MP2300的手册,对于这种两圆柱面正交形成的马鞍形相贯线。不能依靠普通的内置曲线来走,这个非规则曲线是没有内置的。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倒是有位置跟踪指令,不过这样成本提高太大了。

网友A:
YASKAWA MP2300  [FGN指令功能]任意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YASKAWA MP2300  [FGN指令功能]任意曲線

在手册里找到了这个数据,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是用什么软件来做的?我可能要试用一下才知道怎么做法。

网友A:
用虛擬軸帶動實際軸

以FGN衍生出來的曲線,讓虛擬軸跑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