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40A驱动器的力量控制

楼主(2010-06-22):
伺服电机以200-300N/S的速率给一个推杆加力到最大助点的130%时停止。
在伺服器参数中怎样设置如300牛/秒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呀,能提出方法也行```

网友A:
使用力矩控制,用模拟量输入来设置力矩的大小,力的大小这个要求实际调试,当达到设定值市的对应模拟量,按比例加减。速率就控制模拟量的变化就可以

QQ:84818626

楼主:
二楼:你好
你提出用转矩控制,牵涉到用电位器,多了一层误差````
如果用位置控制是否好些```
不知你是否在网上,如果用电话直接讨论你看行吗?
我的手机号是15005831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