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通讯问题

楼主(2010-06-22):
研华610的工控机加5611和300通讯(profibus dp),PLC通讯不上,询问过一些人说是与610的主板不兼容,要更换主板。但机器已买无法更换,求教是否还有其他方法!610的主板是与西门子不兼容吗?

网友A:
首先应该确认你的通信设置,这个具体内容比较多,利用Siemens的软件诊断功能会有帮助,研华的工控机和5611我都用过,没有遇到问题,6511是网卡插槽并且无需驱动,使用方便!

网友B:
听说研发工控与西门子产品兼容性不好!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B:
我遇到过西门子产品与IBM平板式服务器兼容性不好的问题。找了IBM售后等等 都无法解决
【我一般都用IBM】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重新读取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软硬件设置都没问题的话,你可以试试换一个PCI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