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GX Configurator-DA,QP怎么安装

楼主(2010-06-22):
GX Configurator-DA,QP怎么安装

网友A:
Setup,然后根据屏幕提示安装,如果出现需要首先安装环境的话,请首先安装EnvMel目录下的Setup。
Regards

网友B(2010-07-27):
楼上正解。不会多装几次就会了。
楼上有中文版吗?英文的看着不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会多装几次就会了。
楼上有中文版吗?英文的看着不爽?
这个本来就没有中文版,自己都是汉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