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P1H是否写不出这个程序?

楼主(2010-06-22):
这个三菱程序如何转换为欧姆龙的程序?因为欧姆龙只用标志来判断ON/OFF,现在有3个比较,它不是自己会乱掉?
我自己转换的程序附上,感觉不行。哪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A:
肯定乱掉啊~~欧姆龙采用标志位来判断大小,所以要立马判断并对寄存器进行置位啊。
不清楚楼主为何不用>,<,<=等指令做直接判断呢?
难道翻译就直接翻译,而不是研读功能后进行智能翻译?
Regards
下载积分:+2(zycyhwan) 感谢分享

网友B:
2楼说的对!
OMRON的比较指令,需要用标志位来判断的,如果你三个放在一起,会以最后一次比较的标志位来做为最终结果的。
楼主需要仔细看看编程手册,不要机械的模仿。

网友C:
一个不行就组合起来用

网友D:
是可以的,分三段比较再用等于,小于,大于来驱动内不继电器ON来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E:
谁把程序图发上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