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能让三菱FR-S540在单相220V工作,不带电机!

楼主(2010-06-22):
我在R,S两端接220V,它会报UU故障,怎样才能让它正常工作呢?家里没380V哈.我只是拿来做RS485通讯测试

网友A:
加个变压器220/380

楼主:
有没有再容易一点的办法,有办法把电压检测关掉不!

楼主:
OK了,搞定,实测PN两端600V不到,用二二极管一个电容倍压了

网友B: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要是不带电机的话你买一个220变380的变压器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用的,还有专门的设备能把220的单相电转化为380的三相电,但设备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