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人机界面及电脑同时监控问题

楼主(2010-06-22):
三菱PLC已经接了人机界面,但是我要用电脑来监控工作状态,还需要一个什么配件才能达到该功能。请各位,谢谢!

网友A:
三菱的PLC跟触摸屏在触摸屏的RS232直接连电脑串口就行了呀

网友B:
如楼上,在GX Developer中选择透明模式;
另外可以在PLC上加个232BD,通过它来监控程序。

网友C:
如果PLC和触摸屏都是三菱的,可以用透明功能实现
三菱

网友D:
三菱人机界面

网友E:
好象用编程电缆就行了,应该不用什么新的配件吧。
饿米豆腐

网友F:
楼主讲的三菱PLC是哪个系列的PLC?
Q? FX?

网友G:
要另加PLC通讯模块的,你想看PLC执行到哪一步来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