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设备控制示意图
公司要设计一台设备:具体要求如下,请问如何选择马达?如何设计控制部分,谢谢大家;

手动要求 1.开关打到手动模式,电机1手动按钮可以点动电机转动;
    2.开关打到手动模式,焊机手动按钮可以点动焊机焊接;
    3.开关打到手动模式1,1+2;
    4.开关打到手动模式,点动电机2按钮焊机可以左右移动;
    5.手动模式急停开关可以使用;
    6.开关打到手动2模式,2+4;

自动要求 1.点动自动1按钮马达1自动运转、焊机自动开始焊接;
    2.急停按钮可以使用;
    3.马达1转一周的时间由拨码开关控制,拨码开关时间可以调整;
    4.马达1转一周的位置是否到达由接近开关来控制;
    5.点击马达复位按钮马达1自动回原点(即开始焊接的初始位置);
    6.点击自动2按钮马达2自动运转,焊机自动焊接开始,到达传感器位置自动停止,
     并自动复位到初始位置;

网友A:
建議焊接機構在上方,避免焊接時,鐵屑噴出至焊頭及焊接機構.

用伺服馬達,找兩軸可以直線補間之控制器.

焊道才會寬度一致.

网友B:
我建议你采用步进电机,因为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一套才2000左右,金坛四海电机造的还可以。不过前面的减速头一定要选的合理,因为如果减速比太大,你的工作效率很低的。那你因为脉冲的最高频率是受限制的,想提速就很麻烦了。加快脉冲会导致严重的丢部现象,电机看起来像堵转噪音很大,发热很大。个人的建议:上部的旋转电机最好可以调速(变频或速度控制器要看你的负载情况),下部电机用步进电机,如果可能最好用个维纶的触摸屏M6070i(1500左右),那样就不用拨码开关了,因为如果拨码开关坏了你的工件就废了。还有带焊机的步进电机驱动的丝杆上要加簧式护套()防止焊渣掉入。等你最后试机的时候你就可以多方调整来达到焊接的最佳状态。
请问用步进电机和控制器的话,PLC选用FX1N能达到控制效果吗???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C:
上面说得好
注意焊渣

楼主:
请问用步进电机和控制器的话,PLC选用FX1N能达到控制效果吗???

网友D:
用FX带T输出的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