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6-23):
第一次接触PLC,想实现如下功能,不知道选择什么型号PLC,还请高手指点。控制吸盘吸住薄板,然后上升20CM左右,前进50CM,放下薄板,然后回位重复操作,机器还需要温度控制模块,不知道台达或者信捷的用什么型号的合适,如果有做销售的请一并报上价格,在线等。。。谢谢

楼主:
没有人肯帮忙吗?第一次确实不知道怎么选择了,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提问时应该说清楚,比如薄板的大小,如果所取工件不是很大,而且所放位置是否有精度要求,如果没有可以用气缸机构来实现,如果有那你就要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了。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楼主:
没有精度要求,前面是个输送带,只要把薄板前端送到输送带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温度打算用什么控制?PLC还是温控表?
其他没有很复杂的动作,看IO点数选择一款~

网友C:
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的话 。就不要用PLC去控制。直接用普通电机,就可以搞定。PLC成本太高。还有如果要温度控制的话,直接用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需要的话。电路部分。我帮你搞定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