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PLC控制电机时不定期断电

楼主(2010-06-23):
各位好,我单位使用三菱国产PLC,控制电机为22千瓦。Y007 Y010会不定时断电,导致电机停止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式自己寫的嗎?
下载积分:+2(woshi32999)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是自己写的啊,是厂家给的,谢谢

网友A:
可以把程式上傳嗎?
下载积分:+2(woshi32999) 热心助人

楼主:
可以啊,我发你邮箱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我发你邮箱里吧
jonny_hsieh@pchome.com.tw
jonny@project.net.tw

楼主:
已邮件,请查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邮件,请查收,谢谢
已收到,可是我的GX Developer開不了,可能是軟體版本的問題,我的是[GX Developer Version 8.85P]版
程式很多嗎?可以剪下來嗎?

楼主:
我把程式扫描了发给你吧

网友B:
楼主能发给我一份么!
617984998@qq.com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A:
容量多大,還沒收到!
是否有壓縮.

楼主:
容量不大的,总共3M左右啊

网友A:
可能掉入海中.
再發一次可以嗎?

楼主:
好的,马上就发啊

楼主:
已经压缩后发送了,请查收

网友A:
已MAIL到你的信箱.

楼主:
大哥我看拉,可是不太能理解啊,哈哈

网友A:
尋找上方燈號0 23 25 號碼狀態[是否有亮滅狀況]

网友C:
发我邮箱看看,
pengxiaowu123@sina.com

楼主:
刚才去看了, 23 25是两个常闭开关的线啊

楼主:
我刚才去看了,那两个是常闭开关,不知道怎么可以改过来啊?

网友A:
23 25 是亮還是滅

网友D:
给偶发一份行不?
zhao_hua57@yahoo.com.cn
饿米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 25 是亮還是滅

断电的时候就亮了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接B接點信號

當Y7 ON[亮]時,23 OFF[滅],          Y7OFF[滅]時,23 ON[亮]

當Y10 ON[亮]時,25 OFF[滅],          Y10OFF[滅]時,25 ON[亮]

或是,可以把你看到信號的關係寫出來.[Y7 與23     Y10與25]

楼主:
当Y7    Y10亮时23   25灭,23  25亮时   Y7    Y10灭  ,现在我把25线拔掉了,没有出现断电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厂家估计给打的埋伏吗?怎么来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Y7    Y10亮时23   25灭,23  25亮时   Y7    Y10灭  ,现在我把25线拔掉了,没有出现断电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厂家估计给打的埋伏吗?怎么来解决?谢谢

23與25是接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與25是接什麼東西?

23   和25分别接的是电机的停止开关啊

楼主:
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模拟停止开关的的信号啊,不定时的给断电了,所以电机就停了,但是停止后启动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啊?

网友E:
发给我邮箱可以吗?
thcgw@126.com

网友F:
能发一份我看看吗?chabeiyuwo@126.com

网友G:
把程序发一份给我,我来分析一下,我的邮箱leerchu@163.com

网友H: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可能是电源稳定性或控制器质量问题。

网友I:
看看电机的高压电路和低压控制电路是否距离太近导致电信号干扰引起误动作。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估计也是硬件问题,现在用的是国产三凌,用以前的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