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有高手用过像台达这类牌子的国产PLC的么,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0-06-23):
想做个液压自动机的控制系统,大概需要24点左右,属于相对低端一点的应用,所以想买个便宜的
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而且编程好不好解决,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我见过但没有编程过;
低端设备上应该可以使用,质量方面不会太令人失望;
编程上好像跟三菱差不多。并且很多方便指令很适合国人思维。而且只是普通IO控制,编程上没啥不好解决的。

楼主:
用于液压自动车床控制刀架进退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B:
就用继电器也不复杂。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光顺控指令不管什么PLC都能

网友D:
我用过台达的

网友E:
和三菱的一样。

网友F:
编程基本和三菱一样。还是可以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买个2手三菱比他还好用

网友H:
刚进了20只台达DVP-12SA,感觉不错!

网友I:
国产PLC大部分都差不多。像什么信捷都产不多、

网友J:
学过台达PLC的指令,用过基本的编程,熟悉后感觉还好。

网友K:
还是三菱的好!!!

网友L:
我用过台达的,感觉很好啊,编程方便,不是向说的那样容易坏,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M:
前一段时间用了几台台达eh2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偶浅薄没有见识过。。

网友N:
台湾的,用过,还可以。收线机上用的dvp --16ss。5年了没事。编程跟三菱差不多。软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