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1台触摸屏可以连接2个PLC吗

楼主(2010-06-23):
1台触摸屏可以连接2个PLC吗?如果可以什么牌子的可以。。。

网友A:
可以的。三菱的

网友B:
可以的,三菱

网友C:
可以的.多数厂牌皆可...................

网友D:
用RS485接口就可以带了。

楼主:
怎么接呢。我用三菱的。是不是一个口接232。一个接485呢?

网友E:
可以的,很多品牌都可以的,把plc通信设成几个站号就可以了!

网友F:
很多触摸屏都支持这种功能,分别用不同的通信口连接不同的PLC;

网友G:
很多品牌的人机都能接2个PLC

网友H:
很多品牌的屏都可以的。
比如台达B系列,可以接RS232口与台达PLC连,同时RS422与三菱的连接
只是需要在屏的“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中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