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怎样检测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0-06-23):
怎样检测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A:
是脉冲编码器吗?你可以接到plc上看看是否输出脉冲。正转plc输出y0,反转输出y3.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可以。

网友C:
PLC输入指令是否可以改变?可以看出检出器是否异常。

网友D:
用24V直流电源。一块万用表。先把24V供给编码器,然后用数字万用表一表笔任意接编码器电源,另一表笔接其中任意一相,旋转编码器,看万用表有没有脉冲电压输出,有,编码器就是好的,无,则已坏。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E:
谢谢4楼的前辈

网友F:
转动期间观察PLC内部高速计数器有没有同步改变即可,如果没有就是编码器没有输出脉冲信号,是坏的,同时要确定PLC的输入点是好的才行,还有一个直观的判断方法,就是看高速计数器所在的输入点有没有交替闪烁,如果没有就可确认该编码器是坏的

网友G:
应该用示波器来观察波形有无正常

网友H:
编码器有些故障用仅仅用万用表式测量不了的,最好接上电源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网友I:
把编码器接在PLC上,编个高速计数器程序,用电脑监控转动编码器360度,看高速计数器数字变化是否为编码器铭牌上分辨率,一致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