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K120S 如何读取程序

楼主(2010-06-23):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能往PLC里写程序,但不知如何读取PLC程序。或者读取别的LS PLC内部的程序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建立新的工程,型号为要读取程序PLC的型号,建立连接,读取。

网友B:
如图,连接后之后“Read”将可选,点击它就能将程序读到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41417]
如图,连接后之后“Read”将可选,点击它就能将程序读到电脑。
正解,联机千万不要点击那个 联机 下载 监视 一下就把原来的程序覆盖了,我犯过一次错
还好之前有备份

楼主:
谢谢各位。在你们的指点下。我已学会了如何读取。。。

网友D:
还要注意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