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WINCC与PLC的协议

楼主(2010-06-23):
我现在有5套S7 200,控制几个系统,同时要做上位的监视,选择了WINCC,请问,这种情况下,多台PLC与WINCC通讯用什么协议做最方便?谢谢了

网友A:
200有PC Access软件作为OPC软件,限制为8台以下,如果要连接8台以上,需要使用SimaticNet软件,Wincc端使用OPC协议,这样会比较简单。
Regards
如果用以太网通讯可以吗?5台PLC与电脑用交换机连接。。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