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PLC 怎么使用加一指令改变时间能画个梯形图吗谢谢

楼主(2010-06-23):
我编了个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先予设定几个时间D###再用加一指令通过比较判断数传送到时间指令;如果是要求时间加一变大或从大减一变小,可以用CNTR指令,利用下沿或下沿控制数值,把数值传送到TIM指令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