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通过485与工控机和其他Q通讯

楼主(2010-06-23):
求助大侠们:工控机通过QJ71C24的485与多个Q系列PLC通讯,实现数据的互传,是否可行,应如何设置和连线!

网友A:
单台工控机用QJ71C24与Q通讯,需要买串口卡,工控机需要根据Q的串口协议编写通讯程序,建议使用无顺序协议。多台建议上位机与PLC用串口,其他PLC之间用CC-LINK

网友B:
有点麻烦。学习了。。。。

网友C:
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