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I/O配置错误,代码1100

楼主(2010-06-23):
主机128MR,后面加扩展两个FX2N16EX,和一个FX48ER,再后面带温控模块,总点数没超,可是PLC诊断时,显示I/O配置错误,请高手指点,急!!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樓主能否將配置圖及程序傳上來便於分析問題,從1100錯誤代碼來分析,問題出現在擴展輸入模塊上

楼主:
解决了,是主机硬件问题,被二手产品整的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