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

楼主(2010-06-23):
请问各位大侠,,在指令前加个D是什么意思,,,如DMOV,DMUL
DMOV C25 D12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前面加D代表32位指令。DMOV传送指令,DMUL是BIN乘法运算。DMOV C25 D12代表将C25的数据传到寄存器D12里。

楼主: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DMUL D146 K1000 D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DMUL D146 K1000 D32
前面加D代表32位指令。DMOV32位传送指令,即把D146的数据乘以1000 ,再送到D32(D33 )中去
下载积分:+3(jonnyhsieh) 樓主不給分的,[熱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