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我安装了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8.52  软件。为什么我的工程打不开呢,老是提示说我打开的工程的CPU与软件的不相符。请各位指点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谢谢了,急急。。。。

网友A:
换系统为XP3就OK了。我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我的系统是SP3的啊

网友B:
樓主要不換個系統試試,要么安裝英文版的編程軟件試試

网友C:
同意上面几们位的说法,有没有换个系统试。搞定了没有。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