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23):
三菱编程软件编完程序后,为什么会产生两个图标,都是干什么的。

网友A:
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一定不能删除任何一个,否则程序无法打开了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那么,打开时是不是打哪个都行?

网友B:
可以貼圖嗎?

网友C:
要问问此软件的编制人员了。
饿米豆腐

网友D: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我的可是任何一个图标都打不开,我只是从软件的打开菜单中打开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