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PLC AX0N 能用MX-Component ActFXCPU 控件通讯吗

楼主(2010-06-24):
士林PLC AX0N 能用MX-Component ActFXCPU 控件通讯吗 谢谢

网友A(2011-04-10):
这个还真没用过
这个好像都是英文的,为什么没有中文的呢,也没有高手出来汉化一下呵呵,刚接触这个软件 还没弄明白

网友B:
这是三菱PLC的专用控件啊,士林应该不可以用的。如果士林能用,那台达的或者其他PLC都好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