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暖机的目的,想听听不同人的看法!

楼主(2010-06-24):
如题,想知道比较准确的解释!

网友A:
将机器各活动部件,进行预热。可以到达减少故障。也可提高设备精度。比如:一些高精度的设备(贴片机)一般都有1至10分钟的暖机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设定

网友B:
对于电子设备来说,是为了到达合适的工作温度,以达到所要求的精度,特别是对于高精度的AD/DA部分,温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机械设备来说,暖机主要是润滑的要求吧。

网友C:
和工作温度有关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对于马达来讲,从启动到有稳定重复性精度,温度对其有很明显的影响的,对其他控制部分影响就不清楚了!机械方面的话,对机密丝杆等传动部件的影响有多大,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D:
就我所知的冲床,暖机为了使油温调整到一个设定范围,可以更好的提高润滑效果;其次,机械零部件的温度也上升到一个范围,减少精度误差,就像测量精度高的机械件需要在恒温的环境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