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测量传感器

楼主(2010-06-24):
各位高手: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个难题。情况为一个7米高的圆形平底储罐,罐内用来存放120度的流体状沥青,在罐内的底部1米高的空间有几组盘管给沥青加热(盘管沿缸内壁敷设、盘管内为热油)。我在灌顶的中心位置安装了一个喇叭口型雷达传感器(量程为0~30米)用来测量罐内的流体高度,当罐内液位高于1米时测量正常,但当液位低于1米时,传感器数据就波动很大,经咨询厂家答复为该仪表是有一个0.8米的测量盲区。但我们要求必须能测量到缸底,请问有没有高手使用过或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液位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多远能够通过调整传感器的高度解决吗?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B:
或者用最原始的限位开关来控制,有可能解决。

网友C:
关键词:1、0.8米的测量盲区
2、1米以上正常
分析:1、测量盲区是否指精度带来的偏差?
2、当液位少于1米时,可能是液体流动时,液面波动太大造成测量不准确的。
建议你在少于1米时,液体不流动再测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用超声波传感器,选好点的!如德国倍加福的!UC7000-30GM-E6R2-V15,检测范围350-7000MM,一定要用好的!性能就有保证!

网友E:
用浮球液位传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