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请教

楼主(2010-06-24):
什么时候才要在令前加上D,,也就是32位指令,,32位指令又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复习下,计算机基础里面的:位,字节,字,双字。。。。

网友B:
我也要重新学习一下
饿米豆腐

网友C:
当用32位时就要用到吧

网友D:
一个字用16位二进制数表达,双字就是32位。

网友E:
16位表示最大数值是32767,当数值大于这个值的时候就需要用32位表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