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

楼主(2010-06-24):
各
位大哥,小弟在此求教。在gx developer中编的程序如何粘贴到word中去。

网友A:
为啥要粘贴到WORD里呀?偶只从EXCEL中集中复制过注释,程序没试过。
饿米豆腐

网友B:
直接考过去是不行的,不过我用过一个方法,仅供参考:首先你装个PDF虚拟打印机,把程序通过PDF格式打印出来,然后用截图,把程序粘贴到Word里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C:
装个360浏览器里面有截图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