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用sfc14 sfc15来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http://www.chinakong.com/forum/disp.asp?id=56312
我是按照上面网址的步骤来进行组态的,,,
程序也是按照上面来的,,,
然后在300和400里另外新增了ob82 ob86。
然后编译一下,就下载到plcsim v53 sp3里去了。。
进行仿真时候,点击run-p时候,那个sf灯会亮一会儿,然后灭掉,,两个cpu下载时候都发生这个现象的,
然后,,进行仿真,,,根本没有数据相互传送,,,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江山。。。。
万分感谢。

楼主:
为了答案 继续顶上去。。

网友A:
SFC14,SFC15不被仿真软件接受,因此,你或许可以耐心等待,将来西门子一定会根据需要将这个功能添加入仿真软件的,但是……,或许会等好多年。
Regards

网友B:
我有同感,仿真不能解决一切,特别是通讯,有条件最好在实物上进行试验。无条件只能到现场进行调试。

网友C(2010-07-27):
SFC14,SFC15不被仿真软件接受

网友D:
还有几个OB块要加
好象要家122等